这个零件的位置度报废率太高怎么办?

楼主(2016-12-26):
       目前,在生产一颗零件,这是一个圆环零件,在环形面上有6个小孔,小孔相对于内孔基准B的位置度公差为:(圆心标志)Φ0.1mm,也就是半径R只有0.05mm,加工采用加工中心配套气动夹具打孔,加工中心定位精度为0.005mm,但是加工后用三坐标测量,报废率很高,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原因啊?

网友:
三坐标要比加工中心精度高,二者数据肯定对不上。

网友:
三坐标打了看6个孔形成的圆是偏圆心了,还是6个孔没有规律的跑。如果孔没有规律的乱跑,要么就是钻头定心的问题,要么就是设备的问题,如果6个孔形成的圆心是已基准往一个方向跑,那就是夹具重复定位的问题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应该是夹具不稳定,装夹定位不准

网友:
1、看看机床反向间隙是否过大,加工时注意进刀方向
2、夹具是否能固定住零件,打表检测
3、与三坐标确认检测方法,检测方法对检测后精度有直接影响

网友:
测量时不光要给位置度的值,还要把坐标写上去,看到坐标值就应该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钻头什么材质?有没有预点孔?如果是高速钢钻头,且没有预点孔,打偏的可能性很大,且孔径也不一定一致,5丝形位公差很难保证。

加工中心精度没问题的话,换合金钻头,也许会有改善

网友:
夾具拍张照上来。你这样说没人帮得了你

网友:
楼主圆的东西本身不好做,精度也高,打孔误差就在本身变形时候打孔,夹具也没到位,所以产品出来就会有误差,楼主打孔前要先把产品平面确保校平。13166036883可以联系我

网友:
小孔的加工是钻?铣?还是镗?夹具什么情况?孔的位置度偏差方向有没有规律?说清楚点;
另外还要注意,位置度的标注如果没有加切向基准,那么测量时是需要修正的。

网友:
1,定位夹具的问题;2,刀具对中心的问题。

网友:
加工基准与测量基准是否一致

网友:
没说孔径和加工方法

网友:
建议楼主用别的件在3座标测好后,再上CNC复核。没问题,就是编程或变形

网友:
换好机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