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关于数控车床X轴定位不准

楼主(2016-12-26):
请问一下 公司有台数控车床 X轴定位不准 不是每个车出来的工件都这样 偶尔出现一个, 20多丝 请问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有可能刀高不准吧,刀上缠铁屑。没有粗精车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B:
积刀瘤作怪

网友:
有可能是丝杠间隙影响的

网友: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
定位不准一般是丝杆有问题!自己找找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间隙大

用表测过 丝杠间隙不大 电机与丝杠链接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刀高不准吧,刀上缠铁屑。没有粗精车也会导致这样

工件都是先粗车 然后精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刀瘤作怪

这个还真没注意过 谢谢提醒

网友(2017-02-17):
你的X轴滑板润滑咋样,进给小的情况下,润滑不好容易爬行。用点润滑油多跑几次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