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有刷电机提升重物做负功时的抖动问题

楼主(2016-12-26):
       当负载的重力方向与电机的旋转方向相同时,旋转运动会断断续续,但是在提升负载时则没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在更换大转矩的电机后也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始终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背后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就是力不够,你是不是负载再稍微加一点就停了?

网友B:
电流不足转矩勉强够

楼主:
请教

引用 网友A:
就是力不够,你是不是负载再稍微加一点就停了?

重力方向与电机的旋转相同,不应该是力不够的原因啊?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足转矩勉强够

为什么呢?能理论上推导出来吗?

网友:
呵呵难为我了,只是根据变现推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