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哑光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6-12-27):
不锈钢的设备,包括焊口打磨以后基本上和其他部位颜色纹理一致,哑光的确看着高档,脏一些也不明显,关键焊接变形的地方不太显眼。想问大家这是什么拉丝工具做的?谢谢

网友A:
喷砂的

或者菜瓜布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B:
有亚光漆,不够亚再用上喷砂、打磨后后上最后一道

网友(点评):
元帅你好,

网友C:
工业百洁布

网友D:
第一第二张图使用的是喷砂(304钢珠)工艺,第三张的上半部分应该是板材圈圆成形的锥体吧?是在整张板材上用拉丝机拉的效果,属于细丝,行业内称No.4
恕我直言,第一第二张处理的效果真的很一般,不知道是没处理好还是后续人为造成的污染
第三张焊接热变形区域的黄斑都没去除,并且上下部分的表面效果不一致,只能差评

网友(点评):
挨拍,元帅说有亚光油,喷一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的

或者菜瓜布打磨一下就好了,

喷砂的设备是不是像洗车的水龙头一样喷出来?设备做完以后整体喷砂吗?

楼主:
谢谢你提出的建议,第三张下部分是设备自带的,拉丝哑光效果,上部分是我这里配的排气管道,我用镜面不锈钢160管子自己拉丝的,颜色差别很大,我拉出丝是亮的,做不成下面哑光的效果,整体看起来很不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第二张图使用的是喷砂(304钢珠)工艺,第三张的上半部分应该是板材圈圆成形的锥体吧?是在整张板材上 ...

还有黄斑没有去除是因为我用的酸洗膏不合适,虽然黄色能去除,但是涂抹过的地方是发白色的,更不协调,莫过去用水迅速冲干净也不行,还是会留下白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酸洗膏不合适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百洁布

白洁布小面积修补还可以,您说的是那种小方块的绿色的那种吗?大面积不行的。

网友(点评):
绿色那个有卖成条的,一大卷,回来自己裁.也相对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亚光漆,不够亚再用上喷砂、打磨后后上最后一道

不是哑光漆

网友(点评):
那只能喷砂、打磨后再上最后一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黄斑没有去除是因为我用的酸洗膏不合适,虽然黄色能去除,但是涂抹过的地方是发白色的,更不协调,莫 ...

发白正常的,你是用酸洗钝化膏涂抹,待反应后冲洗,没用不锈钢焊缝清洗机吧?
用普通的焊缝清洗机(一两千块的)电极蘸酸液擦洗会好一点,但还是有色差,用好的焊缝清洗机(上万)配上他们的酸洗钝化膏会好很多,不过细看还是有的
要想把焊缝处理成和母材一致,用机械打磨抛光可以做到,工时比较费

网友:
不锈钢酸洗钝化可以联系我 欧洲的产品 酸液不含强酸 可以接触皮肤,没有伤害,钝化后盐雾试验1200小时没问题

网友:
罐子亚光,里面一般都很脏,我们以前也有外协,里面全是锈迹斑斑的

网友:
喷砂吧,这样效果更明显一些。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便是表面贴透明磨砂PVC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