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机构:可自锁也可自动解锁

楼主(2016-12-27):
就是当我工件放上去之后,自动锁死工件,不让工件移动或者脱离掉落,一旦需要工件移动或者脱离,收到命令就会自动解锁?有这种机构么?

网友A:
带端部自锁气缸+二位五通的阀可以实现,

网友B:
你的工件形状、材料(软硬)是怎样的,你说的收到命令是指电信号吗?

网友:
需求表达不太清楚,具体问题具体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工件形状、材料(软硬)是怎样的,你说的收到命令是指电信号吗?

是的,工件是金属,钢材质的,正方形

网友(点评):
不好固定,要自锁,只能是靠弹簧力,或者工件上有孔类的特征可以利用 但是这种锁死都不是特别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端部自锁气缸+二位五通的阀可以实现,

需要四个角都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端部自锁气缸+二位五通的阀可以实现,

工件挺大的,正方形的钢板500X500的

网友:
什么环境,做什么运动,说出来也好解决啊,是悬空的吗,听你说不可掉落,传送链?

网友:
电磁铁

网友(点评):
我们的想法一致,参考磨床的吸附座,很方便就把钢件吸住了。

网友:
棘轮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