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中的块如何随总图块的更新而更新

楼主(2016-12-27):
CAD画图时,总图中的块修改后,复制粘贴到零部件中,因为块的命名一样,所以粘过去后的块又恢复到了没改之前的样子,通过什么方法可以使它更新到修改后的状态

网友A:
或换一个名字,或删除原来的。

网友B:
通过第三方窗口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换一个名字,或删除原来的。

1.改名字这个试过了,是可以的。输入“rename”命令后,找到要改名字的块,改掉就行。、2.关于删掉块这个方法,我在零件图中删掉了块,从总图复制粘贴后还是原来未改的形式。是否是因为删除不彻底导致的?如何彻底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第三方窗口切换

亲的意思是在打开一个空白图纸,然后分解重新生成块么?

网友(点评):
只能这样

网友C:
现在画图很少建立块,复制粘贴时,粘贴为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画图很少建立块,复制粘贴时,粘贴为块就可以了。

个人习惯问题,我都是在总图中分好块,然后粘到零件图里

网友(点评):
你这样做,有个好处,总图改,零件都改了。就如三维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个人习惯问题,我都是在总图中分好块,然后粘到零件图里

这样做,总图一块块的是看的很清楚的、但是总图改的话,改好后的块复制粘贴到零件图的时候,又回到没改之前了,也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