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12处如何加工

楼主(2016-12-27):
        现有一零件需加工,求助如何加工(日本图纸转换过来的)买的板牙内径是11.8左右。车刀车出来,日本配件拧不进去。

网友:
你是车加工件,自然是一道车下来的了.

网友:
拧不进是不是因为螺纹不对?

楼主:
车螺纹一般车深度大约1.2P

网友:
是不是螺距问题?先确定日本配件M12的牙距是多少?
M12粗牙牙距1.75,你图纸要求牙距1

网友:
应该是牙距的问题

网友A:
你遇到的是个工艺问题,那个零件如果要电镀的话,日本螺纹量具选用的应该是间隙螺纹尺寸量具,国内一般选用精度为6E级,螺纹板牙也应该选用6E级。这样零件电镀后才能达到6g级精度。看来你干活的那里缺乏工艺技术员。

网友(点评):
你考虑的远了,楼主问的事一个两件,刚车出来发现螺纹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是个工艺问题,那个零件如果要电镀的话,日本螺纹量具选用的应该是间隙螺纹尺寸量具,国内一般选用 ...

只做3个。。。

网友:
内螺纹用橡皮泥捏模后投影测比较准

网友:
转换螺距尺寸有无问题!要是没有问题,螺纹还是多修复几刀吧!

网友:
先确定公制还是英制,你买的板牙是标准的吧,加工的零件螺纹要求是非标的,它俩配不上,自己找把车刀车吧

网友:
估计螺纹转换应该没有问题,公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遇到的是个工艺问题,那个零件如果要电镀的话,日本螺纹量具选用的应该是间隙螺纹尺寸量具,国内一般选用 ...

电镀厚度也不至于拧不进去吧

网友:
1.用牙型规测量,2.螺纹千分尺测量中径,3. 转换为英制或美制螺纹。

网友:
“买的板牙内径是11.8左右”,这什么板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