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粗轴类外圆

楼主(2016-12-27):
数控车加工粗轴类外圆时,轴类外圆上有一道较深较窄圆弧槽,外圆车刀下不去,如何加工?

网友:
用60度的尖刀就可以了.

网友:
就不能发个图吗?

网友:
根据槽的形状,制作一把非标刀吧!

网友:
转子槽?
专用成型刀具,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用四轴和锯片铣刀回转割吧

网友A:
粗车完成外圆后换刀切槽

网友:
端面槽刀杆或设计制作把非标的

网友:
用把外圆槽到,伸出多长都可以,找刀具供应商询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车完成外圆后换刀切槽

粗车完成外圆后换第二把刀切槽时是否需要重新对刀?

网友:
这个情况加工需要成型刀,一般需要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