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铣床夹具,铣槽的话是否能用

楼主(2016-12-27):
        这个夹具主要是用来快速找位置棕色零件的凹槽,和钻四个孔(钻模板没加上),铣槽的话是否能用。(加工精度不高,主要是提高效率)

网友A:
你这个夹具能保证所铣面与孔端面及上面的平行吗?除非是所铣面对另两面没有任何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夹具能保证所铣面与孔端面及上面的平行吗?除非是所铣面对另两面没有任何要求.

要求不高

网友:
要求 不高平口钳就可以

网友(点评):
正解,直接平口钳上面做一个靠山,每次顶住比这个速度精度好多了

网友:
可以能使用,看似结构的刚性不足,铣削时吃刀量不宜太大!
既然要求不高,建议使用平口钳夹持进行铣削!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刚性,加工的时候注意铣刀的吃刀量,进给,转速,不可太快

网友:
估计吃刀量要小才行。

楼主:
工件是铝的

网友:
我认为刚度不够,而且往夹具上放零件也不方便。

网友:
压紧了没问题的,可以用!

网友:
这种夹具,不是自动化生产,就没什么意义

网友:
问题多多,定位有问题,刚性是硬伤,会震刀的,

网友:
完全不行

网友:
用可以用,只要切削力 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