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铸试棒HT250抗拉强度不合格在230-240MPa

楼主(2016-12-27):
最近一段时间我司直径30单铸试棒性能抗拉强度总是不合格,在230-240左右,成分如下
3.28(炉前

Si:2.15
Mn:0.879
P:0.027
S:0.031
Cr:0.24
Cu:0.464
Sn:0.046
Ni:0.01
Mo:0.003
Ti:0.023
有没有铸造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孕育硅铁量5%左右,中频炉熔炼

网友:
成分不会有问题,可能是回炉废钢太杂的缘故

网友(2020-11-19):
通过调整成分就能解决

网友(2021-04-03):
把S:0.031%,调整到0.07-0.09%;其余成分合适;另外注意铁水的纯净度

网友:
把S:0.031%,调整为0.07-0.09%;其余成分未发现问题;另外注意铁水纯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