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杆材料用哪种好

楼主(2016-12-27):
       大哥们,请教一下,我在米思米选了一款导杆材料SUJ2(国标GCr15),感觉有点软。我看米思米上面还有几种材料S45C(国标45)、SUJ2(GCr15)、SUS440(国标9Cr18)。用途是用于滑动模块上的,需要导杆的抗弯抗扭性能比较好,不至于太软,不能在手推动模块的时候有摆动。用过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GCr15是轴承钢的,怎么会软?完全可满足冲压模导杆的要求了.

网友:
你选的三和材质GCr15是刚性最好的,只是它的热处理情况要求调质就行。

网友A:
抗弯刚度只与截面几何性质和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别瞎耽误功夫了,钢材的弹性模量区别不大的,热处理的微弱改善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老老实实改截面或者该结构吧。
材料力学第六章说的很清楚,不信你可以找个板锉找个跟板锉尺寸相近的A3钢板,台钳夹住,悬出来100mm长,施加同样的力,打表看看位移是不是相近的。
我刚试过了的,发现书上说的真他喵的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弯刚度只与截面几何性质和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别瞎耽误功夫了,钢材的弹性模量区别不大的,热处理的微弱 ...

已经改大截面了,原来2根支撑改到3根。但是到悬臂的地方能感受到晃动,觉得结构不够结实。之前买的是加工商的45#镀铬杆,这次新选购了米思米的杆感觉没有之前的硬。所以就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材质选错了。

网友(点评):
不是的,一般导向要求好材料主要是考虑两点,耐磨性和疲劳。并不是刚度,我真的试了的,你也可以试一下,不能光凭感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弯刚度只与截面几何性质和材料的弹性模量有关,别瞎耽误功夫了,钢材的弹性模量区别不大的,热处理的微弱 ...

我也是用你这中方法,但是没有具体的数据,靠感觉很难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你这中方法,但是没有具体的数据,靠感觉很难判断

控制力的大小可以用个刚度不大的小压簧,检测变形可以用百分表甚至千分表。我是把压簧刚好按到底,测的位移80多丝。简单点说就是一个悬臂梁,测量外力作用点的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