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钢丝绳怎么跟卷筒固定

楼主(2016-12-27):
     如题,3mm的钢丝绳怎么跟卷筒固定比较合适,卷筒是否需要加工绳槽
     小弟第一次设计钢丝绳传动机构,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当然要绳槽,我就是做这类机械设计的,我的设备其中钢丝绳部分主要是来回拉一个部件,所以钢丝绳两头都固定在那个部件上,加一个拉马调松紧。

网友(点评):
社友好,能给个联系方式让我请教一下么,我微信13825100525,手机也是这个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部件是形成闭环了么

网友:
到楼下去看一下行车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A:
钢丝绳是在电动葫芦等小型起重机械上面最为常见的配件,同时也是易损件,那么如遇到更换钢丝绳等操作,那么如何将新的钢丝绳固定在卷筒上,以下上海轶鹰为您详解钢丝绳固定方法。
  钢丝绳在卷筒上固定方法通常采用压板螺钉或楔块,利用摩擦原理来固定钢丝绳尾部,要求固定方法可靠,并且有利于检查和装拆,在固定处对钢丝绳不造成过度弯曲、损伤。
钢丝绳葫芦卷筒
  1、楔块固定法,此方法常用于直径较小的钢丝绳,不需要用螺栓,适用于多层缠绕卷筒。
  2、长板条固定法:通过螺钉的压紧力,将带槽的长板条沿钢丝绳的轴向将绳端固定在卷筒上。
  3、压板固定法,利用压板和螺钉固定钢丝绳,方法简单,工作可靠,便于观察和检查,是最常见的固定形式,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所占用空间比较大,因此,不能用于多层卷绕。从安全方面考虑,压板数至少为2个。
  为了钢丝绳尾部的固定可靠,取物装置到下极限位置时,在卷筒上除钢丝绳的固定圈外,还应当保留1到3圈安全圈。

网友(点评):
社友好,能给个联系方式让我请教下么,我微信1385100525,电话号码也是这个

网友(点评):
查了些资料,固定方式针对的都是直径大于6mm的钢丝绳的,对于小直径的钢丝绳的卷筒具体怎么做,一直没个直观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丝绳是在电动葫芦等小型起重机械上面最为常见的配件,同时也是易损件,那么如遇到更换钢丝绳等操作,那么 ...

10位手机号?

网友:
这应该是标准设备,卷筒要加工槽型。

网友B:
看着怎么那么像我家的线切割机呢。。。

网友(2017-06-30):
引用 网友B:
看着怎么那么像我家的线切割机呢。。。

神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