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厚45#钢切割求助

楼主(2016-12-27):
工件要求切面平整,无毛刺,生产量大,线割不合适,请问大神们有其他好法子吗,谢谢啦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A:
现在火焰切割也可以做到,切割平整。

网友:
水切割,属于冷切割,钢板变形小,也不会出现切口变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火焰切割也可以做到,切割平整。

火焰平整度能做到多少?赶不上激光吧

网友(点评):
看尺寸和复杂程度,大而简单的没必要上激光切割。小东西肯定激光好些。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有锐利的部分,小尺寸,肯定激光通杀;开巨大的尺寸,基本都是简单线条,切割面还需要再加工的,要求不高的,可能自己采购一台数控等离子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数控等离子切割。

网友:
从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综合考虑数控等离子是最好的

网友:
看你工件尺寸吧,合适的话,量很大的话工件尺寸也能上上冲床也可以啊。
无非后期要处理毛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