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关于交叉轴动力转换结构

楼主(2016-12-27):
       如图一是一台牵引机的牵引一部分(导柱等固定装置都不在图中),上下两个黄色胶轮同时转动并压住套管实现牵引,主动轴杆是图中带键槽那根,通过伞齿转换输出。
       之前结构都已经做好了、是下压轮有动力上压轮没动力,再加装丝杆调节装置来调节上压轮压住产品,但客户又要求改成上压轮能上下调节还要有动力,因为产品(套管)大小不一,从直径5到直径20都有。
        试问:上压轮能在上下调节时还能有动力,就要保证两伞齿之间始终都是咬合的,我想加装一个零件让上压轮两个伞齿保持咬合同时整个压轮部分还能上下调节(看图2红色零件),这样构思可行吗?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

图1:      图2: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用这种办法,保持两个齿轮的互相啮合位置,但要考虑两个问题:
1. 红色托板不能动,伞齿轮必须动,还必须接触,动静之间的摩擦力怎么解决?
2. 伞齿轮啮合有轴向力,看一下轴向力的朝向,如果朝红色支板,是否会加重摩擦?怎么解决?
3.建议在接触处用一平面推力轴承,变滑动摩擦为滚动摩擦。

网友B:
楼主现在这个方案可行,只是要考虑好支架与伞齿轮的连接问题。
楼主有没有设计过变速箱,拨叉结构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用这种办法,保持两个齿轮的互相啮合位置,但要考虑两个问题:
1. 红色托板不能动,伞齿轮必须 ...

对的,托板处是需要加上平面轴承,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这个方案可行,只是要考虑好支架与伞齿轮的连接问题。
楼主有没有设计过变速箱,拨叉结构可以作为 ...

拨叉结构是车床变速箱挂挡的那种结构吗?我拆过车床看过,师傅你能否上个草图呢?先谢过

网友C:
把2个伞齿轮安装到一个箱体和压轮机架连成一体,用滚珠花键副定位伞齿轮,另外用滚珠丝杠副调整压轮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2个伞齿轮安装到一个箱体和压轮机架连成一体,用滚珠花键副定位伞齿轮,另外用滚珠丝杠副调整压轮间隙

我那块托板就是相当于你说的两个伞齿安装到一个箱体,花键副我改为铣一条长键槽,调整压轮间距说什么滚珠丝杆我都打算用M20牙条,一切都是成本问题/大哭/,工厂就是这样哪能容你想入非非,广东这带各项整顿工厂都要倒闭了,哎,还是谢谢你哦师傅!

网友:
类似这样的结构

类似这样的结构

网友:
是圆锥滚子轴承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关键是两个伞齿轮的同步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

网友:
应该是这样,一对伞齿轮要放在同一个结构件上

网友:
用锥轴承好深沟球轴承组合

网友:
改为下轮位置固定,调上轮吧

网友:
这个结构OK,考虑成本,结合楼主想法应该是红色板直接固定滚子上,另一端用锥轴承与伞齿轮结合方便滚棍在动力不断的情况下沿轴向运动,上下调整间隙!

网友:
这个机构,我是用得太多了,也就倒霉过太多了。

花键轴上的伞齿轮,那个台阶屁股还是弄长点吧。用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径长比对内径损耗的影响,外来和尚的我,还是花钱买倒霉去学过来的。

另外,调节间隙,要尽量避免停机状态下调节,而应在慢速运行下调节。寿命和调节效果真的不一样。

都说小日本,可小日本再坏,他们身上该学的,咱们更不应该含糊,更不应该客气,更不应该给人家面子。

不学敌人的好,是对自己人的罪过。

好比这里要用到的平面推力轴承的那个带字号的那个圈圈,大家推进去费不费劲?还有拿榔头敲的吧。

网友(2019-07-23):
引用 楼主:
对的,托板处是需要加上平面轴承,谢谢师傅!

大侠随便找个我的回帖,留个vx,我帮你设计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