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公差中括弧如何去除?谢谢

楼主(2016-12-27):
(图片)

网友A:
是在工程图中吧,您想要啥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工程图中吧,您想要啥样的结果?

是的,在工程图中, 陈老师,130H7后面公差保留,但是括弧不要,占位置。不知道如何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工程图中吧,您想要啥样的结果?

一般情况下,类似这个布局,我不会更改的,但是,这张是传动箱的图纸,轴孔比较多,粗造度,精度都有要求,布局很紧凑。标注已经缩小了,再缩小担心看不见,所以想把括弧去掉。

网友:
不是有好几种样式吗 有圆圈的有括弧的  选择你要的不是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类似这个布局,我不会更改的,但是,这张是传动箱的图纸,轴孔比较多,粗造度,精度都有要求 ...

明白。您这些尺寸是“检索尺寸”?还是在工程图中后标注的呢?

网友:
不标公差代号就可以啊

网友B:
转到CAD中去处理

网友:
公差选项里面有不带括号的标注样式。

网友C:
什么软件啊 不同软件处理方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啊 不同软件处理方法不同

我肯定楼主说的是Inventor,您有何见教?

楼主:
为什么我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您这些尺寸是“检索尺寸”?还是在工程图中后标注的呢?

标注尺寸。我既想要公差等级,又想要公差值,就是不想要括弧,就像8#的样式,但是,我的界面和8#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啊 不同软件处理方法不同

inven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到CAD中去处理

转CAD比较麻烦,我想系统的在INVENTOR中出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标注尺寸。我既想要公差等级,又想要公差值,就是不想要括弧,就像8#的样式,但是,我的界面和8#不一样。 ...

8#好像是SW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注尺寸。我既想要公差等级,又想要公差值,就是不想要括弧,就像8#的样式,但是,我的界面和8#不一样。 ...

抱歉,我才明白,您既要配合方式和精度等级,又想要上下偏差,却不想要圆括弧。为什么我误解了呢?因为在GB/T 4458的标准中,在我所知道的机械工程图中,都没有您要的样子。
所以Inventor也没有做出可能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才明白,您既要配合方式和精度等级,又想要上下偏差,却不想要圆括弧。为什么我误解了呢?因为在 ...

好的 ,谢谢了,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