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部件精度如何检测及调整

楼主(2016-12-27):
分度盘相信大家在做设备是经常使用,那么如何检测及调整锁附部件的精度?再次想听听大神们的意见及建议。目前除了分度盘自身中间那根圆轴无特殊自身精度保证工件,再就是几颗锁附螺丝。各工位的再现性,一致性及圆盘平面度······求指教

网友A:
你要重现的精度是多少?够大,尺寸链分析后,个零部件的公差都容易保证,那就做好零件设计及加工。
封闭环拆解后,各零件的精度过于高, 那就在零件上做好定位孔, 在一固定位置(该位置 与 分割器的安置座 相对固定)插好定位销 再固定零件, 每个工位的东西都到这个点来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重现的精度是多少?够大,尺寸链分析后,个零部件的公差都容易保证,那就做好零件设计及加工。
封闭环 ...

如果抛开其他细部件,单底盘相对分度盘精度有没有好的办法去检测,加上细部件累计误差上来各工位的再现性有差异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然后同工位在不同的站别又有差异,所以目前很难找到具体差异,所以回头我想先把底盘与分度盘精度确保后在来检测累计后的差异

网友A:
我曾经用过激光的办法, 固定一个激光头,淘宝有5W的 在一个点烧,转回来看那个点还能不能对上。现在我用视觉,在上面架个相机,拍mark点。

网友B:
高精度可参照CNC用的雷尼绍定位装置,通常用气动径向插销

网友:
设计得好,加工得好,安装得好。

网友C:
首先分割器的精度要保证够你用,再者你可以要求法兰面加销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过激光的办法, 固定一个激光头,淘宝有5W的 在一个点烧,转回来看那个点还能不能对上。现在我用视 ...

这个方法也行,但是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可参照CNC用的雷尼绍定位装置,通常用气动径向插销

不是很清楚有没有图片什么的,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分割器的精度要保证够你用,再者你可以要求法兰面加销孔

法兰面销孔会不会增加二次装夹,精度跑偏。

网友D:
主要是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来保证整体部件的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来保证整体部件的精度吧。

装配完怎么去检测了  亲 有没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