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盘喷涂机怎么实现工件自转?

楼主(2016-12-27):
      现在设计一转盘喷涂机,圆盘1.2米。12个工位。公转采用的是分割器。工作的时候,需要有两个不相邻的工位自转。请教各位。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好! 本人现想采用气缸从工位下面顶起自转电机来接触工位。但不知运行久了,会产生定位不准问题。

网友:
喷涂方面用涡流装置吧

网友A:
喷涂是局部喷涂,还是360度均匀喷涂?
换句话说:“工作的时候”,是啥意思?

网友:
用气动马达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涂是局部喷涂,还是360度均匀喷涂?
换句话说:“工作的时候”,是啥意思?

工件是圆柱的保温杯。需要需要工位上的工件360度不停的旋转。

网友(点评):
我没玩过喷涂,只是看见主题没说清楚。。。

网友:
这种 喷涂应该转速不高,用一个调速马达摩擦式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2017-06-30):
用气动的转台也可以,根据你的速度可以选一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