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测量道路侧滑系数装置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6-12-27):
有哪位大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给小弟一些帮助。拜托了,提前谢谢大侠!

网友:
    横向力系数测试仪在我国应用最广泛,由于从国外引进价格较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了国产化。该设备的基本原理是设定试验轮与行车方向成一定角度,横向力与试验轮对路面荷载的比值即为横向力系数,反映车辆在路面上侧滑的危险性,正常测速约50km/h,刹车式摩擦系数测试仪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每间隔指定的距离自动对测试轮刹车,刹车期间测试轮在路面上滑动。根据传感器所记录的 力,即可计算制动力系数。    该设备在美国是抗滑能力测试标准设备之一,测试速度最高可以达到110km/h。不完全刹车式摩擦系数测试仪的测试轮和行驶轮之间,用不等直径的同轴齿轮和链条连接,使得测试轮的滚动线速度小于行驶轮的滚动线速度。在正常测试时呈现连滚带滑的运动状态,根据力传感器记录的数据即可计算路面摩擦系数。该设备在路面上的测试速度为50km/h左右,在欧洲应用较多,由于不是现行规范规定的采集设备,在进行摩擦系数测试时需进行与摆式仪或横向力系数测试仪间的对比试验,建立两者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路面抗滑能力测试方面仍主要采用摆式仪,横向力系数仪已逐渐拥有了相当多的用户,刹车式和不完全刹车式摩擦系数测试仪目前仅有少数用户。可以预见,由于在安全性和精度方面的优势,自动化摩擦系数仪在我国将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