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时电流突然消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27):
问:阳极氧化时电流突然消失是什么原因?

答:主要由以下两点原因造成:
    第一,夹具截面积过小。夹具因超负荷而被烧断,值得注意是,烧断的地方常常在页面交界部位,这是因为这一部位温度较高,电流密度较大,阳极氧化膜溶解速度较快成膜速度。此时液面以下的夹具、制件落入槽底,夹具的上段又未触及阳极氧化溶液,因而电流消失。
    第二,制件装夹不牢固。阳极氧化过程中制件脱落,在阳极氧化溶液中只留下空载的夹具,面积小电流显现不明显,近乎全部消失。
当然,如果阳极氧化时无电流,如果装夹是牢固的,也有可能是夹具使用之前氧化膜未经退除。所以,在制件挂入阳极氧化槽之后首先要做通电测试,方法如下:
    用一根不锈钢丝接触所夹制件,发现不锈钢丝冒出气泡,则说明导电的,如未见有气泡冒出,则要做进一步测试,寻找其他原因。

网友A:
电化学抛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化学抛光吧

阳极氧化  不是电化学抛光  阳极氧化能够在金属表面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