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收缩型直齿锥齿轮几何尺寸计算怎么找不到?

楼主(2016-12-27):
请教各位大侠,双重收缩齿型直齿锥齿轮各几何尺寸计算怎么各手册都查不到(成大仙,闻邦春,齿轮手册里都没有)?

网友A:
1990版齿轮手册上有(上册,第一章,5-7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0版齿轮手册上有(上册,第一章,5-7页)。

我找了下没有啊。。。

网友(点评):
眼睛睁大一行行看!

网友:
文库里一篇篇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In7wNx7eOgABm9YHB7JNnFEuNwYhAc33UxlTj6iShcIHDfR7l-28hT7AcFBEyGKfw6i6Pl_sS0GW5UDiPYZqDPKORDacnkH5KhyzBGhS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0版齿轮手册上有(上册,第一章,5-7页)。

真的,没有啊,大哥。。。。。第一章不都是概述。。。你是不是章数说错了?但是后面锥齿轮 篇也没找到啊?我要的是双重收缩齿形的计算顶锥角,根锥角等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