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稳压器安装及改进

楼主(2016-12-27):
前几天发过一个贴介绍了公司新购买了两台SBW-30自动稳压器。今天完成了设备的安装,并对急停开关进行了改进,更换成了继电器控制。详细如下:
1、原厂家设计如下,前门上安装有1个急停开关,遇特殊状况需要断开电源时直接按下急停开关即可,但是重新上电需要先打开前门,将内部开关扳到ON。

2、为了操作方便和安全,将面板急停和内部开关做了改进,更换成了继电器控制。这样紧急断电后无需打开前门可以直接上电。因为打开前门,里面的高压部件直接裸露,风险很大。

3、通电试验,输入电压在403V,输出电压在380V,完美,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A:
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待商榷!

有何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外面做一个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面做一个盖板。

什么意思?盖板起什么作用?

网友C:
LZ,有事请教下,数控冲床上的特殊成型模,加工产品产生毛刺后,你们一般怎么处理的,问了下供应商说不提供研磨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事请教下,数控冲床上的特殊成型模,加工产品产生毛刺后,你们一般怎么处理的,问了下供应商说不提供 ...

特殊成形模都是根据产品特征专门定制的,一般不会有毛刺产生。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模具间隙大了,选用的模具间隙与板材厚度不匹配。这种小特征毛刺不太好处理,大的边可以使用刮刀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殊成形模都是根据产品特征专门定制的,一般不会有毛刺产生。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模具间隙大了,选用的模具 ...

不是板材不匹配,估计使用时间长了(大概冲了20W次左右),昨天下模冲芯线切割去加工了下,卸料板等磨床加工了下,现在产品毛刺没了,估计又能用段时间了

网友D:
这个做法实在是不妥,急停就是急停,设备上会有复位按键的
别说高大上的工业设备,公司楼下的停车场卷帘门都有这两个按键
再说,设备是有启停键的,有时候还需要带锁带护罩的急停
“急停”也有严格规范要求,在急停之后那些部分是断电的,那些部分是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法实在是不妥,急停就是急停,设备上会有复位按键的
别说高大上的工业设备,公司楼下的停车场卷帘门 ...

有的急停开关带复位功能,但是这个设备的急停后的复位按键是在设备内部,需要先打开门后才能复位,而开门后内部有带电部件,有安全隐患,如下图。改进后的继电器开关可以直接实现通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板材不匹配,估计使用时间长了(大概冲了20W次左右),昨天下模冲芯线切割去加工了下,卸料板等磨床 ...

问题解决了就好,模具还是需要定期维护。

网友:
空开和接触器切断电源条件等是否有区别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