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关系的一个错误问题

楼主(2016-12-27):
如图,为什么表达式里加了ceil()会出错?附上原文件。这是creo3.0版本的

网友A:
ceil(d3,1)的数据类型是一个实数类型,而cname的数据类型是一个字符串类型,将ceil(d3,1)的结果作为一个参数经过itos函数转为字符串类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il(d3,1)的数据类型是一个实数类型,而cname的数据类型是一个字符串类型,将ceil(d3,1)的结果作为一个 ...

可是,cname是字符串啊。我用ceil是因为,itos是圆整到个位数,而我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