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平衡阀,双向平衡阀的使用场合

楼主(2016-12-27):
小弟做工程机械,最近接触了平衡阀,想知道在哪些工程车辆中用到了单向、双向平衡阀

网友A:
1,楼主有没有弄清楚这两只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结构和工作原理弄清楚了,性能和使用情况自然也就清楚了。
3,至于哪些工程车辆中用到,性能决定用途。
最典型用法是防止负负载下落。

网友(点评):
把何存兴那本书贴给楼主吧,现在的孩子都不肯下功夫读读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楼主有没有弄清楚这两只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2,结构和工作原理弄清楚了,性能和使用情况自然也就清楚 ...

何存兴那本书里面没有找到平衡阀,还有别的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存兴那本书里面没有找到平衡阀,还有别的名称吗

抗衡阀

网友:
需要平衡外负载的场合,跟保压回路差不多,保压回路是要保证执行机构或者系统的压力,而平衡回路是平衡外负载的力

网友:
你是做工程车辆的吧?做什么车的?

网友(2017-02-07):
平衡阀就是让活塞固定在某一点不因重力的作用而下滑

网友(2022-02-24):
双向负载就要用双平衡阀,负载就一个方向,用单平衡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