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图示减压阀原理

楼主(2016-12-28):
       求助论坛里的前辈们,图片中的减压阀的工作原理,有个图片最好。最近公司同事发生分歧,有两种观点,第一种,出水口压力不随着入水口压力变化而变化;第二种是出水口压力随着进水口压力变化而变化。我记得这两种观点好像不是一种阀类,第一类好像是叫稳压阀,第二种叫减压阀来着,记不清楚了。希望前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对的。区别在于控制信号从上游取还是从下游取。

网友(点评):
谢谢,我再想想

网友:
出口压力没有不变化的,只是看变化的辐度大小,一般不特别区分减压阀和稳压阀,原理一样,先导口取压,这是结构上的问题,会影响出口压力波动。

网友(点评):
要是有个结构图就好了,更好理解了

网友:
有一个说法是进气压力要比出气压力低到一定数值,才能做到稳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我再寻思寻思,对液压仅懂点皮毛

网友:
看三遍吧

网友(点评):
相互交流、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
减压阀工作原理
http://www.cmiw.cn/thread-476934-1-1.html

网友(点评):
谢谢,解燃眉之急者非大侠莫属!

网友(点评):
谢谢,解燃眉之急者非大侠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