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铝合金、316L做中性盐雾试验

楼主(2016-12-28):
       最近遇到了个麻烦的客户,我们公司为他们提供了一套产品,刚开始客户要求产品所有零件均使用不锈钢316L,满足中性盐雾试验500小时。后续在我们经理与客户的协商下,部分零件可采用铝合金6063-T5材质,现在是不清楚铝合金阳极氧化后,膜级A10级的话一般盐雾试验可以达到500小时吗?还是需要做硬质氧化才可以达到要求。麻烦各位大大来指点指点。

楼主:
还有不锈钢304做盐雾试验的话一般能够达到多长时间,我听说大型钢厂出来的304盐雾试验一般有480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不锈钢304做盐雾试验的话一般能够达到多长时间,我听说大型钢厂出来的304盐雾试验一般有480小时

SUS304原厂板材我们做过试验,经过1464小时测试后都没有出现锈蚀现象。焊接打磨处理后的零件,经过360小时,出现锈蚀无法擦拭掉,之前时间里出现可擦拭掉腐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S304原厂板材我们做过试验,经过1464小时测试后都没有出现锈蚀现象。焊接打磨处理后的零件,经过360小 ...

那316L可有测试过,现在有些零件是需要焊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16L可有测试过,现在有些零件是需要焊接的

网友:
阳极封闭OK没问题

网友B(2017-09-09):
引用 网友A:
SUS304原厂板材我们做过试验,经过1464小时测试后都没有出现锈蚀现象。焊接打磨处理后的零件,经过360小 ...

您好,请问哪种铝合金单板能在中性盐雾试验中过500小时。我一个客户要这个数据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希望您能帮助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哪种铝合金单板能在中性盐雾试验中过500小时。我一个客户要这个数据可我找了好久都没有。希望 ...

没有铝合金板的试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