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加工表面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6-12-28):
50MM直径的45#钢,车削加工。
转速1000转,进给0.15mm/转的表面粗糙度不如转速1600转,进给0.2mm/转。(背吃刀量都是1.5mm)
请各位大侠帮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进给量对粗糙度影响大。

网友(点评):
那你的意思是进给大,粗糙度好?看好了楼主的提问么?张嘴就乱讲!白痴都知道进给对粗糙度有影响,楼主的问题是大进给粗糙度怎么优于小进给!

网友:
具体公式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进给量对粗糙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A:
在进给相同的情况下,转速越高,粗糙度越好,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转速高的机床

网友:
国内车床能做到1.6就算不错了,国外的能实现0.8左右,不过现在在机床上安装上一种豪克能设备,能实现0.2,确实牛啊

网友(点评):
0.2可以代替磨床了。

网友(点评):
普通磨床还不一定能达到0,2,。可能还要研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进给相同的情况下,转速越高,粗糙度越好,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转速高的机床

的确如此,高转速不仅加工效率高,质量也好。我司有两台转速6万RPM的加工中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此,高转速不仅加工效率高,质量也好。我司有两台转速6万RPM的加工中心。

速度够快的啦,是电主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够快的啦,是电主轴的吗??

对,是电主轴的。

网友:
除了转速和进给量外,还有车床本身精度有关,最关键的,选择合适的刀具,掌握这几个参数就能控制表面粗糙度

网友:
车削和研磨的,0.2不是一个概念,车床一般台湾产数控,RA0.4无压力,0.2属于抛光级别,车床加个滚刀专门抛光,级别更加高的,有东芝单点精钢石车床,可以做异形件,公差也是很小很小的,所以目前市场的普通车床,属于苏联时代50-60年代的改进机型。然后楼主问的45号钢谈光洁度?做过车床的都知道,45号是车不亮的。

网友:
猜:楼主用的刀尖R是0.8的,

网友:
我认为转速要快,进给量要小,进给速度要慢就肯定靓

网友:
速度快,利索,表面就好,这一点要比进给重要,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