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轴承的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

楼主(2016-12-28):
怎么测量轴承(主要是关节轴承)的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呢?急,求大神解答

网友:
难度较大,可以用塞尺,参考一下。

网友:
我看无多大意义,曾买过余隙过大的POS,拿枝铁管轴向冲铜衬它就紧了,觉得太紧以榔头再稍敲下珠子刚好能顺畅转动

网友(点评):
而NOS里衬是铁氟龙,一般是有预力紧配

网友:
可在安装状态用徒手-千分表测

网友A:
千分表检测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也许——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分表检测就可以啦

千分表怎么测呢?可以告知一下具体方法吗?我们用的是滑动轴承里的关节轴承

网友A:
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无非就是保证关节轴承的正常滚动,检测的意义不是很大吧,如果是设计需要可以查相关型号的样本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游隙和轴向游隙无非就是保证关节轴承的正常滚动,检测的意义不是很大吧,如果是设计需要可以查相关型号 ...

主要是径向游隙的大小影响设备的起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