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孔铁屑缠绕钻头怎么处理

楼主(2016-12-28):
       如题:3.9 钻头 孔深 12   1.9 钻头 孔深10。铁屑老是缠绕钻头,因是自动机械加工,不方便人工处理,请教各位大师如何处理。

网友:
进一点停一会再进一点怎么样?

网友:
冷却水枪用高压规格,把铁削打断。

网友(点评):
赞同层主建议!

网友(点评):
我们给客户这样做过,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用UG钻孔中的循环渐进程序

网友:
使用钻孔循环,钻一点,退一点,如果不行,就加装高压水枪

网友:
水枪估计楼主接受不了,喷的到处都是。
4#5#的可以考虑。

网友:
加大进给量,降低转速,程序上钻一小段,退一次刀。

网友:
首先楼主是用什么设备钻孔?

网友A:
在钻头的一个刀刃上线切割断屑槽,小小的就可以

网友:
进给量和切削速度稍微一改变就会产生不同状态的铁销,看你喜欢哪种了。

网友:
进给的问题,自己多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除了以上大家给你的各种建议以外,基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
进3-4个深退出来再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钻头的一个刀刃上线切割断屑槽,小小的就可以

这个要怎么割?

网友:
高压水枪 良策!

网友:
钻一两个孔就高速反转一下啊,甩铁屑!

网友:
3.9钻头12深也没什么啊!常钻深过这个的,一是钻头要磨好,二是钻个两三个反转一次,再不行就钻一个孔反转一次

网友:
如果可以用合金钻头的话,用合金钻头,以为进给很快,所以基本不会存在缠銷的问题,如果用普通钻头可以用啄钻,

网友:
机加工中采用G83或者G73进行高速深孔钻,钻头进一点退出再进一点再退出,其次就是切削液的使用也比较重要,切削液一定对准钻头充足的冷却润滑也可以减少缠刀。

网友(2017-02-09):
路过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2017-11-21):
钻一段退一段倒转

网友(2018-10-24):
加大进给 降低转速

网友:
钻几个毫米后退出反转。好一点的加工中心都有这个指令。

网友(2018-12-21):
深孔钻循环,转速不变,提高刀具进给速度,效果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