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刃口尺寸的目的

楼主(2016-12-28):
计算刃口尺寸是不是只要能把凸模或者凹模能做出了就行了?

网友A:
是给冲裁或成形模之间留有间隙,这是在装配中必须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给冲裁或成形模之间留有间隙,这是在装配中必须保证的.

那我的落料凹模采用配合加工,计算刃口尺寸是不是只要算图纸上标注的尺寸,还是要把整个外形轮廓尺寸都算出来?比如我算腰孔的时候,是算两个圆弧加两条直线还是算圆弧的半径加中间一条直线的长度

网友A:
实际上对于现代制造模具的工艺来说反而没那么严禁了,不是我们那个年代,要靠手工锉出间隙来,现在需要多少间隙,就选用多粗的钼丝,凸模是名义尺寸,保证其名义尺寸公差就行了,间隙放在凹模上,知道了吧,在装配时用垫铜皮的方法,找正间隙后紧固,再配固定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对于现代制造模具的工艺来说反而没那么严禁了,不是我们那个年代,要靠手工锉出间隙来,现在需要多少间 ...

好的 谢谢了 我现在是做毕业设计的 不是实战 所以一些数据还是要按照课本来

网友:
需按相应模具设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