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涨紧装置的设计

楼主(2016-12-28):
各位大神,下面那个轴承如何添加涨紧装置呢?即如何调节链条的松紧

网友A:
添加一个拉紧装置即可。

网友:
从动轴加涨紧
最简单的,用螺栓顶(螺母焊接到底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拉紧装置即可。

什么样的涨价装置呢,可以给点参考么?

网友:
拉从动的轴承座。

网友B:
板链传动---立体车库啊

网友:
垂直循环

网友:
添加一个推的装置

网友:
增加一个推的或者拉的装置来调节两个轮距之间的距离来达到张紧的目的

网友:
个人以为调节轴间距的张紧方式不适合此种工况,建议在链条外侧增加一个张紧惰轮

网友:
更换成UCT的轴承(带螺杆调节的)即可

网友:
这种情形应该用自动张紧器

网友:
加涨紧惰轮好点吧, 现在这样直接加拉紧装置,每次换链条得保证两条链条长度一致,不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链传动---立体车库啊

这都看的出来,牛逼呀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太复杂了。

网友C:
安装孔做长孔,加推拉机构!

网友D:
简单点就这样做了,注意结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孔做长孔,加推拉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点就这样做了,注意结构强度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