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s转换成solidworks部分空心为什么?

楼主(2016-12-28):
ips或者step格式转换成的SolidWorks有什么是空心的,没办法编辑,怎么解决???

网友A:
IGS转换的时候就设置转成了曲面,SW表示这锅不能背

网友:
本来就这样的。

网友:
igs本向就是一个面域文件类型,出不了实体。
要实体只好转成Prt\Stp\Step之类,而SW对这些又打不开。
这也许是高端设计不用SW的原因吧。

网友(点评):
StP打开看就是了,不必多讲

网友(点评):
再一点你大小也是个人吧,一上来讲这些话想说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S转换的时候就设置转成了曲面,SW表示这锅不能背

有的时候转换出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实体,因为我经常要这样转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时候转换出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实体,因为我经常要这样转换

因为这个涉及到其他软件格式转换成IGS的设置问题,人家转成曲面,IGS就只能表达曲面。。。

网友:
STP和step是可以打开的,parasolid也是可以打开的,楼主叫给你发文件的家伙转STEP214,这个比较常用。

ps  头像真好玩,想起了小失控,几天没见他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