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水平桥改进

楼主(2016-12-28):
以前我们公司机床水平找正使用的是放在导轨上的水平桥,然后上边横竖放置两个水平仪,不经意间发现有其他的公司使用的方法很好,制作个工具
接装到刀位上,这样通过刀方的侧面和上面定位,精度比我们以前的水平桥高很多,也方便携带,最近试用效果很好

网友A:
斜床身的设备这样找水平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床身的设备这样找水平精度高?

大侠有好的办法,请赐教,此种方法比我司之情的好一点

网友:
刀塔机还是放床身上好,你这样放比放床身上误差大!

网友:
动态行。静态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