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合金结构钢的问题

楼主(2016-12-28):
       各位老师们,我是一位加工行业新手,我想问一下这个合金结构钢(25crmo4 v1 )的具体硬度再请教一下,要是用铣床加工的话用什么样 的铣刀比较好。
       自己在家里干   干个一两个刀具就不快了。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未经淬火处理前,高速钢铣刀也可以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经淬火处理前,高速钢铣刀也可以铣

老师你好,铸造件的话  怎么样?可以跟我说一下啊具体型号吗 ?谢谢

网友(点评):
只要无控制不当导致晶粒粗化(白口化)也一样

网友(点评):
至于具体牌号要看你加工对象是孔还是面了,孔和槽的话用W18Cr4V,如果是面可以提高到用T14硬质合金三面刃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经淬火处理前,高速钢铣刀也可以铣

老师,刚才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我要加工的这个件是个铸造件,感觉硬度要硬一点,要洗个平面 ,水口比较大一点,进刀3个左右,要进3刀。感觉铣床比较吃力 一个小时也就干两三个。请教一下用个什么型号的铣刀比较快一点,而且还不是很费刀具。?

网友(点评):
面用T14硬质合金三面刃铣刀。

网友(点评):
加一条,劈水口时要用G8硬质合金的三面刃铣刀

网友(点评):
切削冒口选用G8没问题,低转速,大吃刀小走刀,但是吃刀深度在机床功率允许条件下要尽可能深一些,刀尖要埋住,铸件的气孔和砂眼可以加注一些煤油(渗透性强,可以软化沙子)

网友B:
不热处理状态下在200HB以下,
切削性能很好,对刀具无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刚才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我要加工的这个件是个铸造件,感觉硬度要硬一点,要洗个平面 ,水口比 ...

谢谢老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热处理状态下在200HB以下,
切削性能很好,对刀具无特殊要求。

哦  ,我感觉硬度要硬不少呢。是不是我铣刀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感觉硬度要硬不少呢。是不是我铣刀的问题。

刀具要买正品,市场上刀具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
刀具很重要,机器也重要。如果可以私聊461192368

网友:
正常的硬质合金刀具就可以了,得看你加工什么样的工件,工艺如何安排,光有材料数据是不够的,还要选择合适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