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貌似不难的设计,你会吗?

楼主(2016-12-28):
       假设给楼下的电动车充电,一个长插线板,插头从窗户进入室内插在插座上,插板丢到楼下去: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设计一个机构,能让楼下的插板通过遥控自动上升、下降,避免充电或者拔电时上下楼跑或者人工拽上来放下去
       本人已经有了一个想法,想先听听各位的想法,过两天分享自己的想法
       提示:如果用电机轴直接卷电线的话,插头端如何不随轴转,这是个难题,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方案,那种跟吸尘器上用的一样的自动卷线器是内部一个涡卷弹簧,弹簧中心处是固定不动的,可以实现,也有成熟产品,但是,没法儿让弹簧用遥控控制,也放弃
       当然以上两种方案,如能对缺点进行改进那也很好
       另外,不确定市面是否有我说的这种成熟产品,本人没见过

说说实际情况:
我买了一辆电动汽车,物业一时半会儿也难给安充电桩,所以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停楼下从家里引根线出来充电
网上有卖户外防水充电箱的,挂墙上,可惜我家三楼,不想往人家一楼外墙上打孔挂箱子,物业也未必同意
本来打算晚上回来先上楼把插板丢出去,在下楼插上充电抢充电(车自带充电枪只有四米),早上先下楼把充电枪拔了,再上楼把插板拽上去,虽然麻烦但也认了,说不定过段时间能装充电桩了呢
但是,媳妇儿说要是能自动升降就好了,一想有道理,于是就开始设计
遥控升降控制不是问题,遥控器加控制模块网上多的是,好搞定
参考了晾衣架卷扬机吸尘器汽修绕线器,感觉都不合适
想到达到的效果 下班回去车停楼下,遥控指挥插板降下来,插上充电枪后就可以上楼了(自动接线充电不考虑,自家用的,成本和可靠性优先,太炫的功能慎重,呵呵);出门时到楼下,拔下充电枪插头,遥控指挥插板上升,开车走人
预算:500上下
方案:

以上几位大侠的建议和我的最初方案原理一样,我就不再赘述了,感谢各位社友指点,后期如果去做实物的话,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
见过渔杆上的绕线轮子吗,就是这样的,不知你明白不

网友(点评):
惭愧呀,还真没见过,俺都是拿个竹竿儿绑上绳子就钓鱼了

网友(点评):
但不能遥控。

网友:
我想到了伐木机械这个,做成固定的

网友(点评):
看着蛮复杂的,可有原理简图?重点在于电线的处理

网友A:
你要的仅是一个自动升降功能还是自动接线充电功能?

网友(点评):
问得好!哈哈哈

网友B:
用电机轴做旋转也可以吧,不用插排,用个圆插头,可以在圆柱面上多设计些插口的,市面上也貌似有卖的

网友(点评):
加入卷线时插头还插在插座上呢?

网友(点评):
有个东西叫滑环,再说市场上卖的这类东西太多,没什么难度啊

网友C:
手机遥控,这都想不到么?

网友(点评):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自2024年5月起,我每天发贴。 请进入机械社区论坛后,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仅是一个自动升降功能还是自动接线充电功能?

仅仅遥控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遥控,这都想不到么?

控制不是问题,主要是结构

网友D:
可以把充电器的电线延长,这样就不用考虑电线缠绕。。只需带着充电器的插头上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充电器的电线延长,这样就不用考虑电线缠绕。。只需带着充电器的插头上下即可。

确实可以,但是一个电线,不用的时候仍在户外,总是不安全的嘛,万一绊倒了小朋友就危险了

网友(点评):
难道。。电动车充电器不是随车携带。。

网友(点评):
现在是距离太远的问题。

网友:
只是其中一部分,伐木机械视频论坛也有,左右两个轮子液压固定树干,底下电锯锯树,一看那视频就知道了;
直接两个轮子做成凹槽的,然后固定在电线上压紧,电机驱动一边轮子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我自己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不过对自动排线还没好想法,正好借鉴一下了

网友:
用小型卷扬机改装,像家装用的那种小吊车,把钢绳换成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机轴做旋转也可以吧,不用插排,用个圆插头,可以在圆柱面上多设计些插口的,市面上也貌似有卖的

充完电可以拔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制不是问题,主要是结构

屋内放个机器人,一按遥控,就扔出来,再一按就拉回去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楼主是不是可以这样:屋里有个人,喊一嗓子,她给扔出来,喊一嗓子,她给拉回去,哈哈,都不用成本了。。。

网友(点评):
活人要吃喝拉撒的,还是机器人好,随叫随到

网友:
主要是想满足高楼层的电动车充电用吗?充电一般8个小时,的确不方便的话,买个充电桩。

网友(点评):
充电桩可以有,但物业得同意安装才行

网友E:
关于如何保证插头端不随着轴旋转的问题,可以想想带电刷的电机的什么结构,找找电动玩具里面的小马达,拆开看看电刷位置,然后就会有启发了。

淘宝搜电滑环,几十块一个

网友(点评):
不错的想法,不过要是想用在户外的话,这个方案的可靠性就得慎重考虑了

网友(点评):
遥控继电器 断电 通电 咯

网友:
住在2楼3楼可以,楼再高了也麻烦,不如做个小区共享充电桩来的实在,刷卡计费;

网友(点评):
关键这个得物业同意啊

网友:
我觉得你第一个思路是对的。你的担心只是限位问题,装2个限位开关即可。遥控降,止开关触碰,电机停止,遥控升,断电开关触碰,电机停止。这和卷帘门一个道理,还有啥想不明白的。

网友F:
把线盘反过来用行吗?

网友(点评):
有想法而,不过有点儿重

网友:
结构可参照二保焊机的送丝机结构,再加上下两个限位

网友G:
"如果用电机轴直接卷电线的话,插头端如何不随轴转,这是个难题,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方案。"
建议楼主去下汽车4S店观察下充气管卷管机器,给轮胎加气那位置你就能看到。
空压机那头=电源插头,加气端=插座端,卷管器=卷线的。
另:市面上已有买,不知和楼主表达的是不是一个意思。
附产品链接:https://detail.1688.com/offer/42 ... Wb&tracelog=p4p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我也看了,里面是个大卷簧,可以自动收缩,跟吸尘器那个原理一样的,遥控实现不了

网友:
搞一个像手机一样的电磁充电,只要把停那,等上楼后打开开关自动充电,这多好

网友:
前面发了个,可能有GUANGGAO嫌疑,没过。
不知道和楼主理解是不是一个意思。

卷管机

卷管机

网友(点评):
这个好贵,哈哈

网友(点评):
是一个意思,和吸尘器的收线器原理一样,要用手拉着往回收,不然速度太快容易伤人,而且无法实现电动遥控

网友:
电动旋转接头试试看

网友:
现在有些挂衣架也是自动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衣架卷的是钢丝绳,一端跟卷轴固定随转,电线插头可不能随转,不然就得用滑环什么的

网友:
现在租用知豆的电动车的不少,我们单元楼就有一位,住4楼,每天将车停在楼下,从家里扯线下来充电。
楼主的方案只是遥控电源线的话感觉意义不大啊,你虽然将电源线输送下来了,还是需要靠人将电源线插到电动车上,断电时也需要人来拔掉电源线。

网友(点评):
其实我就是想用来给电动汽车充电,自动插拔太难了也没必要,自动升降至少可以省了上下楼跑腿,可以方便不少

网友(点评):
可能想车开到楼下,按遥控器,电源插板降下,然后插上充电。早上下楼,拔下插头,按遥控,插板上升到自己家窗户附近。

网友(点评):
淡然大侠说的准确无误,赞呀

网友(点评):
看来,有非常必要开发这种产品,很多小区,没有充电桩设施,对高层楼住户,充电很麻烦。

网友:
一个主动一个从动,中间有槽,张力可调,靠摩擦力将电线收回来,通过控制马达工作时间来控制电线的伸出/缩回的长度

网友(点评):
和伐树那个原理一样,这也是我的想法,赞

网友(点评):
这个更笨重,

网友:
简单处理:用一根细钢丝,然后用窗帘那样的挂图与电线固定,与钢丝滑动,最后把钢丝绕在轮子上收或放就行了。

网友(点评):
多谢参与讨论,请参考对自动晾衣架的回复

网友(点评):
二回事,我说的是电线是窗帘,在收卷取钢丝时,它是往未收的那段挤压折叠

网友(点评):
抱歉,上次没看仔细,这次仔细琢磨,还是不太理解,是那种圈式窗帘的原理吗?可否给出示意图,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点评):
就是象小区用一根钢丝挂一根网线那样的情况啊

网友(点评):
我想我理解大侠说的什么意思了。就是跟行车的电缆固定方式一样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如何保证插头端不随着轴旋转的问题,可以想想带电刷的电机的什么结构,找找电动玩具里面的小马达,拆开 ...

插头这部分是放室内啊,连同这个电滑环,在室外的是插座部分,没什么不妥吧?
不过似乎看到有人传了直接能收放的线盘似乎更接近,加个旋转动力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创意不错,就是如果插头插着电的话就不好实现了

网友(点评):
我感觉可以,在插板升降的时间段内,插板始终保持断电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H:
简单是简单,就怕要求太多!

网友:
你都做个机械来卷插座了。那就改造一下,那个卷的轴,连到房间插座上,像无刷电机那样的。然后插板的线就可以随轴转了。反正你的电机在房间里,再把绝缘做好一点就没事了

网友:
想到了卷尺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方案

网友(点评):
请看一楼新增的内容,多谢

网友:
电动摇控提升机,带插板上下移动

网友:
为什么要完全卷上去?在楼下做个盒子带锁,上升一小段进入盒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是简单,就怕要求太多!

把东西做简单好用了这件事本身往往不简单

网友I:
楼主想实现的功能是否是这样的:

1.车开到楼下,按遥控器,电源插板降下,然后插上充电。
2.早上下楼,拔下插头,按遥控,插板上升到自己家窗户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想实现的功能是否是这样的:

准确无误

网友J:
楼主,你肯能没有注意30楼的方案。跟前面的都不同,我想替30楼的层主补充一下

绞盘是固定死的,不会旋转,
插头需要从绞盘的转轴轴线上伸出来,这样绕线的时候不会干涉
转的是电机带动的那根杆,实际实施的时候需要增加若干滚轮,使线可以像绕线机那样在整个绞盘的宽度范围里摆动,均匀绕线
整个绕线过程中,线都会承受很大张力,并且在不停弯折,因此要选高柔性电缆,并且要自带抗拉芯线的那种

这个方案实施下来,应该会超出楼主的预算,但起码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肯能没有注意30楼的方案。跟前面的都不同,我想替30楼的层主补充一下

绞盘是固定死的,不会旋 ...

多谢提醒,但是那个方案我琢磨过了,电机绕线时要求插头必须拔下来并且露出来很短,不至于被绕线的那根杆和线绞到,实际实施时会变得很麻烦,至于你说的线缆的手里寿命要求,多谢提醒,我已经备好了,因为做不做遥控升降机构都要用到线缆,所以这部分费用没算在预算里

网友(点评):
插头沿着轴线拉出来,就不用拔下来了。因为绞盘不旋转,因此只要避开绕线的杆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但是那个方案我琢磨过了,电机绕线时要求插头必须拔下来并且露出来很短,不至于被绕线的那根杆 ...

插头端和绕线端中间连接个和滑环之类的结构,就不需要拔下来了,可以无限旋转了

网友:
觉得楼主应该放弃“工程师思维”
DIY的时间完全可以用来和业委会、物业协商搞充电桩了

补充内容 (2016-12-30 10:25):
飞线充电也不安全
http://news.163.com/16/1220/14/C8O43IEH00014AED.html

网友(点评):
跟物业协商搞充电桩在全中国都是个难题,原因不解释,作为工程师也该多了解了解时事新闻

网友:
30楼确实考虑不周,这个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线会堆在一起。

网友:
是不是傻!线轴能买到吧 安上电机遥控接收  做个插头插上OK了  晚上回来落下插头 回家插电源  早上出门前先在家里拔掉电源  就不会出现转动绞线问题了

网友:
转盘做的很扁就行,只做比电缆宽一点就行,内径30,一圈一米,住3楼,有6、7米就够,也就是六七圈

网友:
我在考虑,弄个小的卷线轮不行吗?还省钱。买个棘轮防倒转,然后采用升国旗原理玩呗,反正三楼十几米解决了。主意太馊哈

网友:
剪叉机构也行

网友:
在电线上加个钢丝吧,用钢丝承受拉力,比电线强多了。是在不行就自己弄个太阳板,自发电吧,然后充到电车里,不过这样的话,投入挺大的,具体没弄过

网友:
用小钢丝绳缠绕升降,电线用环附着钢丝绳上,参考天车的带线行走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电机轴直接卷电线的话,插头端如何不随轴转,这是个难题,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方案。"
建议楼主去下汽 ...

在卷簧的位置加一个电机,正反转来控制线的伸缩怎样?

网友(点评):
卷簧的芯部是不转的,完全靠卷簧的变形来使外圈转动,这样才能保证芯部的电线不转动

网友:
电机轴上装卷线盘在选线盘中同轴安装电刷滑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电机轴直接卷电线的话,插头端如何不随轴转,这是个难题,所以我放弃了这个方案。"
建议楼主去下汽 ...

你把弹簧驱动改为电机驱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效果一般  但应该很便宜。

网友:
只能说都是高手。小新人默默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屋内放个机器人,一按遥控,就扔出来,再一按就拉回去

好想法

网友:
电缆卷筒,起重机和电动平车都有用这个供电的,有专门厂家生产。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内部是滑环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效果一般  但应该很便宜。

哈哈哈,简单粗暴,我也想的是像酱紫外加一条牵引绳,不过不知道使用起来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效果一般  但应该很便宜。

厉害了我的哥,前面也有社友提到过窗帘机构,路上见过工程机械这么用,一般都是横着的,不过你这么一画豁然开朗,我觉得从楼上吊下来也未尝不可,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做个爬墙或是爬杆的小车,带个自动收线的卷筒。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效果一般  但应该很便宜。

好想法,行车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想法,行车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  天车上的 绕线

网友:
请个保姆呀

网友:
....................................................

网友(点评):
大侠够细致,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线盘反过来用行吗?

挺好的这种机构

网友(2023-09-27):
联动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