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工程设计力学求助

楼主(2016-12-28):
       大家好,在设计的过程中碰到了些问题,查了工程力学的书,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一下论坛上的朋友,
       这是一个可以旋转的架子,主要用来上下石板,上面放有1500kg的载荷,要用一根90型的油缸把它顶起来,碰到了几个问题如下:
       1.上面的载荷是一整块石板,载荷1500kg,整个受力要怎么转换,比较合理,石板是一整块放在上架上,
       2.90型油缸需要多少Mpa的液压站才能把这东西翻转起来,达到95°左右

网友:
石板是刚体,密度应该比较均匀,先确定其质心,然后作为集中力作用在你这个机构上就行了。

网友A:
油缸的力,可以分解为水平力和垂直力,以铰链旋转,石材的重量X力臂=油缸的垂直力X力臂。要有个速度旋转起来,启动力比这个平衡力大,估计液压站用16MPa,应该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的力,可以分解为水平力和垂直力,以铰链旋转,石材的重量X力臂=油缸的垂直力X力臂。要有个速度旋转起 ...

设油缸系统压力5Mpa,提升力=3.14*4.5*4.5*50*sin20.3°=1100kg
1500kg*1米=1100kg*1.43,,,算起来两个结果很接近,是这样吗大侠

网友(点评):
只是接近不行,凭经验要大于至少2倍才行,因为从静止到启动,需要一个加速度的力。

网友(点评):
层主10#图2的算法是对的,12#的描述更加准确一些,只要算最大的力就行,随着翻转重力减小,油缸有效推力是增大的,转过两轴交线垂直后减小,但是肯定比重力变化的小。没有必要考虑加速度的力,控制好 流量就行

网友B:
我们的机器和你的很像,不过我也不会算,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机器和你的很像,不过我也不会算,惭愧

哦,你们是做哪一方面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你们是做哪一方面的机器,

你说的石板,我们估计就是同行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石板,我们估计就是同行业的了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研究下

网友C:
这个在力学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楼主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的力,可以分解为水平力和垂直力,以铰链旋转,石材的重量X力臂=油缸的垂直力X力臂。要有个速度旋转起 ...

大侠之前我是按油缸输出力分解成水平和垂直的力如1图所示,看图2的觉得图2的力比较合理点,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力学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楼主可以查一下。

你是说论坛上吗

网友D:
石板材质均匀,厚度一致的话,建议你采用均布力,均布力大小应该是密度p、重力加速度g和石板与水平面夹角b的余弦值的乘积。然后以石板旋转中心为平衡点,建立力矩平衡方程,石板对旋转中心的均布力应该是均布力于距离乘积的积分,即w1=p*g*cosb*xdx,x为石板长度,dx微分。液压缸产生的力为集中力,对旋转中心力矩W2=F*sina*l,a为油缸轴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即图示20.3°,此角随着升高而增大。l=1.42m;建立平衡方程w1<=w2;求解F。油缸压强P=F/A,A为作用面积。整个运动过程中,初始时,所需F最大。即b=0时。计算而得到的P,需要加一个安全系数K。最终的 P缸=k*P。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板材质均匀,厚度一致的话,建议你采用均布力,均布力大小应该是密度p、重力加速度g和石板与水平面夹角b ...

谢谢了,已经懂得了,谢谢大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的力,可以分解为水平力和垂直力,以铰链旋转,石材的重量X力臂=油缸的垂直力X力臂。要有个速度旋转起 ...

谢谢大侠的指导,大概思路懂了

网友:
油缸能转过90度吗,我看着好像有问题啊?!没想明白怎么越过90度那个点?有没有同样想法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石板材质均匀,厚度一致的话,建议你采用均布力,均布力大小应该是密度p、重力加速度g和石板与水平面夹角b ...

高手真多

网友:
惭愧呀,忘得差不多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感觉转不过来,不知哪位大侠可以理论分析一下

网友:
话说这个用SW motion算的话比较简单

网友:
用虚位移原理

网友E:
我就想问下,这个油缸在初始位置怎么能顶起来

网友:
还缺几个参数:石板的截面尺寸和位置,启动角加速度。
这里按照角加速度要求计算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想问下,这个油缸在初始位置怎么能顶起来

觉得路径有问题,顶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