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olidworks之质量属性

楼主(2016-12-28):
       在做一款利用惯性力工作的机械。SW的质量属性中,由坐标轴决定的Ixx   Iyy   Izz 为刚体为刚体对三个坐标轴x y z的转动惯量。Ixy   Iyz  Izx惯性积的物理含义没有理解,这些数据怎样利用,不太了解。
       转动惯量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直观的概念。上一次去科技馆,有一个转动台:人坐上去驱动转台旋转,停止驱动后转台在惯性作用下会继续旋转;这时把两个重物拉向中心,转台的旋转速度会加快。这是一个改变转动惯量的实例。两个重物的质量没变,到中心的距离小了,转动惯量变小了。如果原来的转动惯量是I1,拉小之后的转动惯量是I2,有I1>I2.按转动的动能相等,I1ω1^2=I2ω2^2,那么速度ω2是ω1的√I1/I2倍。
       还有一个章动的例子:立起来旋转的硬币,临停转以前会在桌面上章动。这个动作是否也和转动惯量的变化有关。
       请了解的大侠讲一讲

楼主:
帖子被加分,更期望大侠出山讲一讲了,避免错误的引导。上面按动能相等得到ω2=(√I1/I2)ω1;但按动量矩守恒,I1ω1=I2ω2,ω2=(I1/I2)ω1。答案不一致的原因在哪里呢?

楼主:
这个板块等不到回复,放到基础知识板块,有大侠在回复。基本观点是:移动物体时做了功,应按动量守恒。

楼主(2020-02-21):
今天在网上看到以前发的求助帖子。看到论坛上也有几个类似的帖子,回复的比较笼统,读后还是搞不太清楚。问题主要集中在.下面三组数据的理解上。
1)惯性主轴和惯性力矩,由重心决定;
2)惯性张量,由重心决定,并且对齐输出的坐标系;
3)惯性张量,由输出座标系决定.
我的理解是:
1)惯性主轴和惯性力矩,由重心决定;——这里主要是对“惯性主轴“的理解,可以先大概认为:通过重心在对称平面上建立的笛卡尔坐标系。Ix(    ,     ,    )  Iy(     ,       ,     ) Iz(     ,      ,     )就是所建坐标系 XYZ轴通过的点。Px Py Pz就是针对相应轴的惯性力矩,也就是转动惯量。

2)惯性张量,由重心决定,并且对齐输出的坐标系;——名词“惯性张量”就是九个数据组成的一个矩阵,主对角线就是相应轴的转动惯量。相对应的轴的坐标系:原点还是在重心点,坐标轴的方向分别和输出轴平行,就是所说的对齐。主对角线之外的6个元素称为惯量积。特殊情况惯量积可以都为零时。

3)惯性张量,由输出座标系决定.——这个就是针对指定的坐标系了。

网友(2021-05-10):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网上看到以前发的求助帖子。看到论坛上也有几个类似的帖子,回复的比较笼统,读后还是搞不太清楚。问 ...

大侠,你从16年发的帖,20年还在更,佩服

网友A(2021-09-02):
SW给出的惯量经过计算验证。这样组成的一个SW取管理的办法,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给出的惯量经过计算验证。这样组成的一个SW取管理的办法,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验证。

这个方法没问题啊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居然看不懂,我得多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