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导轨的选型计算方法

楼主(2016-12-28):
哪位大侠可以提供导轨的选型计算方式的啊?
例如:我要用丝杆水平驱动15KG重的物体,距离500mm,时间15S,该选择什么样的导轨?需要几个滑块?

网友:
这个关键还是看你的结构,仅仅这样描述是不够的,世纪最简单的就是看看那些直线导轨家的样本,例如IKO、NB、NSK上面对使用的工况和导轨槽的加工安装都有描述,看不懂了,打电话问厂家,让人家帮忙选,顺便也学习一下

网友:
参照样本为主。

网友:
以双导轨比较平——具体看实际使用情况,另赞同看导轨厂方资料,功能用途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