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孔配合加工问题

楼主(2016-12-28):
我算着上面三个腰孔的凸模刃口尺寸,采用配合加工的方式,是不是只要计算上面的数据就可以了吗? 需要计算孔心距之类的吗?如果要算孔心距是不是就是算两个腰孔其中一个圆心的相对距离?

网友A:
孔心距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心距不变。

大哥 能详细说说吗 我卡这做不下去了

网友A:
“凸模刃口尺寸”,好像不用计算。

网友B:
凸模尺寸即为特征尺寸,凹模尺寸需根据板材厚度加上一个定量的间隙。

网友C:
孔心距就是算两个腰孔其中一个圆心的相对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心距就是算两个腰孔其中一个圆心的相对距离

了解 我就这么算了

网友(点评):
祝设计顺利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模刃口尺寸”,好像不用计算。

毕业设计 应该要算吧 没这个尺寸 我就没有冲孔凸模还有落料凹模的尺寸 就没法画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模尺寸即为特征尺寸,凹模尺寸需根据板材厚度加上一个定量的间隙。

我知道大哥你的意思 我现在就是在算凸模的尺寸,难道凸模的特征尺寸就是按照零件的尺寸来? 书上都是要算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大哥你的意思 我现在就是在算凸模的尺寸,难道凸模的特征尺寸就是按照零件的尺寸来? 书上都是要算 ...

钣金模具一般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