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乱跑怎么整

楼主(2016-12-28):
图2是正常情况,轴承与导轨上的孔同心,轴承在槽内通过过渡约束滚动,稳稳的拖动导轨也没事.但是有时拖动的时候会出现图1的情况....要咋办?两种情况都没提示出错...

而且这种情况会跟着跑到IS里面,导致有时正常有时动画出错...

网友:
添加导轨与滑块同一侧端面的最大,最小距离约束

网友:
约束不全
所以 想办法约束喽

网友:
还是约束不全

网友:
这不是约束不全,而是这软件的致命缺陷之一。

按理说:过度约束,如果你选的是槽的内壁,滚轮就不应该跑到槽轮外面去。

但实际情况呢,如楼主的模型,导轨在垂直附近时,滚轮也很容易跑到槽轮外面,和槽轮外面的侧壁相切。。。

减少这种情况的方法(我是只有这一个了。):

千万不要用鼠标拖动。一定要用驱动约束的方法来“运行”机构。

我估计这毛病的根本原因是:Inventor队伍对法向的理解极度缺乏。不理解法向,那无法使软件识别45度和135度的区别。

如果明白这个了,角度约束也不会闲到现在。

类似情况,在运动约束中也存在N年了。鼠标拖动就乱了。

跟他们用中文唠叨,不行;用英文唠叨,也不行。。。现在真的懒得唠叨了。歇一年,养足神再骂。

如果跟其他软件一样,也弄出部件环境中的点线约束的话,虽然不合机械理论,起码能骗自己啊。

网友(点评):
经验之谈。

网友:
滑轨与滑块之间增加距离约束不行吗

网友A:
在这个机构里,导轨底端和滑块一端做约束来限制活动范围可行。

但,倒霉的我,在很多过渡约束,想加范围限制,就得用角度来约束。

这个不是做不出来。

只是会使参数表越来越臃肿,浏览器内容也需要额外增加不少。

这等于什么?电脑需要处理的东西又多了,我的眼睛也要更遭罪了。。。

网友B:
这是Inventor一直以来的缺陷:点到线上的装配约束和沿着线驱动。我们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机构里,导轨底端和滑块一端做约束来限制活动范围可行。

但,倒霉的我,在很多过渡约束,想加范围 ...

就是这个识别角度的问题,我现在在IS里面驱动角度约束从-6度到186度,分成4段时间点,-6到45度到90度到135度到186度,直接一个时间轴-6到186度就会出错.......

即使分成4段,正常播放没事,如图直接把时间点跨格拖动也出差...还有其它办法不?

网友(点评):
我好像起码五六年没进这个地方。我不怎么做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Inventor一直以来的缺陷:点到线上的装配约束和沿着线驱动。我们没办法。

谢谢陈老师的声音很像单田芳啊,哈哈,听着像听评书一样带劲! 不过经常干咳,是不是经常抽烟? 去天猫买点罗汉果,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声音很像单田芳啊,哈哈,听着像听评书一样带劲! 不过经常干咳,是不是经常抽烟? 去天猫买点罗 ...

老烟枪了,加上教书吃粉笔灰的积累,嗓子是好不了了... 谢谢。

网友A:
楼主,每次写回复,每次都忘了问了。

那个导轨上的大孔打算怎么开?线切割?

那轴怎么固定在上面?我看那个轮,也不是带把的滚轮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每次写回复,每次都忘了问了。

那个导轨上的大孔打算怎么开?线切割?

1,用可加工65度的进口钻头可以打的动的,当然活好的话切割最简单; 2,就看图片吧,防止销子跑出来,在轴承内圈与销子倒角红色的地方激光焊一圈.

像我凸轮经验不是太多,大侠有很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啊?这个轴还要单独旋转?好像两头都是轴承啊。。。伸出这么多,不能直接用带柄的滚轮轴承?被夹着的轴承,看着挺可怜的:轴伸出这么长。。。还有就是轴承本身的正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