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型过滤器密封问题

楼主(2016-12-28):
公司有几台以色列的Y型自动反冲洗过滤器,用于海水过滤,有DN150和DN200两种规格,过滤精度大约0.3mm。密封结构采用4层4×4的盘根密封,用不了几个月就出现严重漏水现象,个人分析其中的原因是:传动轴与刷杆安装后偏心,导致旋转过程中可能造成刷杆偏摆,使盘根不均匀磨损,造成过早漏水现象,现在想改造该部分密封结构,如有必要也可改造轴间的连接方式,谢谢。
具体装配关系如附件所示。
图纸说明:
1.减速机为NMRV空心轴输出;
2.内部的传动轴与刷杆采用内六角螺钉连接,间隙配合;
3.以色列的设计在图中的三通管上套了个法兰盘,法兰盘的一端安装减速机,另一端开2个90度分布的螺纹孔,通过调整该孔的螺钉来调整三通管和法兰盘的同轴度,但实际操作较难实现;
如有疑问可随时回复。

网友A:
没有下图——就盘根一说太不靠谱了——老套——或者OUT了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图——就盘根一说太不靠谱了——老套——或者OUT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我是现场测绘的图,附件图中盘根是简画的,不知道能看清吗

网友A:
还是贴图好

网友(点评):
贴图不浪费积分

网友B:
盘根密封用于环境工作恶劣、密封的客观条件难以具备的地方,并且有快换优点。进行密封改型要考虑这几点,否则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贴图好

好的,我明天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根密封用于环境工作恶劣、密封的客观条件难以具备的地方,并且有快换优点。进行密封改型要考虑这几点,否 ...

多谢指点。

网友C:
如果轴摆过大,机械密封也不能使用,先把架构发照片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轴摆过大,机械密封也不能使用,先把架构发照片看看吧

你好,不知道这几张问题能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轴摆过大,机械密封也不能使用,先把架构发照片看看吧

你好,不知道这几张图片能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不知道这几张图片能否说明问题。

网友D:
求助,你还收10个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你还收10个币?!

没有吧,发帖少,可能弄错了吧,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轴摆过大,机械密封也不能使用,先把架构发照片看看吧

你好,我感觉偏摆确实较大,我现在初步考虑用2层Y型圈密封,外加轴承来实现。不知可行不?

网友E:
建议先解决轴摆的问题。

网友:
太贵,没法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解决轴摆的问题。

谢谢,正在考虑加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