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滑触线更小的触电配件?

楼主(2016-12-28):
如何让直线往复移动的400W电机接上电源啊,坦克链太大了滑触线更大。线没法放啊

网友:
能放下400W电机,没有走线的空间吗?发个图看看

网友:
方法多的是主要看你行程多少。

网友:
方法很多,可以从供电或电机两方面考虑。

网友:
拖链大?你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拖链线缆的,转弯半径小的也是很贵的,但能做到。

网友:
爆照吧,意淫不是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