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如何实现翻转?

楼主(2016-12-28):
图示的翻转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哪个部分要翻转啊?

网友A:
电机前端是个蜗轮--螺杆结构,蜗轮装在翻转轴上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这种运动方式,在有较大负载的场合也有用伞齿轮之类的。

网友(点评):
无语,一个简单的直交轴减速电机被你说的这么高大上。这跟翻转有毛关系,你的意思要换成普通电机它就不能按照你方式翻转了。这个逼装的可以

网友(点评):
有语对楼主说就是,有高见早点说也好让众人说几招哈。至于那一通话是你在说,我可没那意思噢。

网友(点评):
很简单,一知半解别四处瞎说,不确定题意就不要轻易答复,你是痛快了嘴,却误人子弟!我没有高见,因为我不确定楼主表达的意思,而且我要确定我懂,不会风马牛不相及乱说一通。

网友(点评):
很简单,一知半解别四处瞎说,不确定题意就不要轻易答复,你是痛快了嘴,却误人子弟!我没有高见,因为我不确定楼主表达的意思,而且我要确定我懂,不会风马牛不相及乱说一通。

网友(点评):
楼主也是机械中人,别以为世界上就你聪明啊

网友(点评):
不光是楼主,就是社区同仁也是有脑子的,为人善意的好,何况都是同路人。

网友(点评):
这跟聪明有什么关系,我就问你,不懂是不是不要的瞎说?!乱扯没关系,是不是要有点责任心,不要误导人。特别是指导别人的时候是不是要慎重点?

网友(点评):
我再问你,图片上明显电机与线体型材固定在一起,你告诉我怎么个翻转法?即便这样的疑问,我还是要问楼主哪部分翻转。你倒好,张嘴就来,怎简单两个字了得

网友(点评):
这个谁也犯不得谁说,对与不对楼主自己会明白,再一点,真有东东拿出来共享就是。就这么简单,还搞成人家笑话中国人自相残杀那一套你说好吗?这我想也不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吧。

网友(点评):
好了吧,马上过年了,是否后人评、回家吃饱饭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前端是个蜗轮--螺杆结构,蜗轮装在翻转轴上就这么简单。

能告诉我一下  涡轮在哪里吗?

网友:
蜗在这里

网友B:
楼主这蓝色的箱子有型号吗,看外形不像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蓝色的箱子有型号吗,看外形不像自己做的?

我这是淘宝上买的

网友:
3楼正解,就是靠蜗轮蜗杆反转的,貌似你还没有吸附装置哈,还需加装气缸頂升或真空吸盘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前端是个蜗轮--螺杆结构,蜗轮装在翻转轴上就这么简单。

看结构,输送线不能绕减速机翻转啊?减速机只是带动皮带转动。是不是只有红色的那个托板能在水平面内翻转?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整合是否还能翻转,具体要看它白色轴承座内面带不带可旋转的驱动机构

网友:
上边的同步带轮是固定的,电机转动的时候,同步带带着上轮,围绕下轴转动。

网友:
从图上看不出来任何翻转的机构,载具只是做个旋转动作。

网友:
整体转动吗?我看有两条长同步带呢

网友:
楼主,你的图示有翻转结果?!在哪里?我明明看到就是一个皮带输送线,工装下面有个类似顶升定位机构。

网友(点评):
层主啊,我真以为高手驾到,弄了个半天还是说了这个东东

网友(点评):
没错,产品在载具上,顶升机构定位,一般上面有XYZ轴或机械手驱动工具(点胶,锁螺丝,锡焊等作业)不知道你把顶升机构屁股朝天有什么用!!!

楼主:
大家别激动,讨论问题互相学习而已

网友:
电机旁边有个轴,应该是以那个轴为旋转中心,电机加两边同步带应该是一个整体一起反转,中间不动。。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C:
能够承受多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够承受多重呀

我也不懂啊  就是在淘宝上看到个图  截过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都别瞎猜了!这就是个输送线,大家想想,翻过来有什么用啊,还能输送吗??而且这个结构设计组成,我司很多设备都有(标准结构)。

网友:
貌似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