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摩擦系数和滚动摩阻系数

楼主(2016-12-28):
请问滑动摩擦系数和滚动摩阻系数可以通过查询得到两个材料间的系数,但是如果两个物体间的粗糙度不一样,那么两个物体之间的滑动摩擦系数和滚动摩阻系数还是一定的吗???

网友A:
这是试验数据,所以书上的数据也只是一种参考,是基于当时试验条件下的统计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试验数据,所以书上的数据也只是一种参考,是基于当时试验条件下的统计结果。

那这个只能作为参考了  如果用这个参考去设计  估计会出现很大偏差吧

网友:
只是经验值数据,另外还有表面润滑方式、极限载荷都会有影响滴。https://share.weiyun.com/0ee41233ead2f520fd5cefb44a6b1065

网友:
那些都是光滑表面,具体什么粗糙度,真说不清
如果真的十分在意的话,做测试,有专门做这些的公司,不是什么难事
摩擦是挺深的学科,一两句真讲不清楚

网友:
有时候会通过一些特别的手段,使表面变毛,增加摩擦系数。所以表面粗糙度不一样,摩擦系数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