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力输出变速拨叉的高45的空心轴干什么用

楼主(2016-12-28):
请大圣帮忙

网友A:
从单一零件看除了装一个定位装置、连接拨动动力源机构这二种作用吧。
从联想的角度,这可以用于连接另外一个同步的拨叉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单一零件看除了装一个定位装置、连接拨动动力源机构这二种作用吧。
从联想的角度,这可以用于连接另外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