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推机械,扶手设计

楼主(2016-12-29):
手推机械的扶手上下角度可调怎么设计方便合理?

网友A:
参考自行车的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自行车的把手

现在就是用的这种形式,想换一种方案,想了好久。

网友B:
1,上下可调用自行车把形式,好的话改为方管。
2,角度可调把手连接处改为多边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下可调用自行车把形式,好的话改为方管。
2,角度可调把手连接处改为多边形调整。

角度可调,这个多边形调整怎么搞?请明示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参考手扶拖拉机的设计。

网友:
中间部位加大一点,做出可打孔的端面,然后在手把上加个法兰,法兰轴向上弹簧插销,手把摆转进行变位后,插销定位就是了

网友:
扶手中间的管最好带齿,和压板的外齿配合,可以保证扶手不容易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