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钛合金热处理

楼主(2016-12-29):
        200*200*3.5钛合金板(材料是客户提供的,具体牌号不明),需校平后磨两端面,保证平面度及平行度0.2,之前做同类产品(碳钢或不锈钢材料)都是采购压平+退火的方式,已是成熟工艺,目前采用同样方式校平钛合金板,退火温度分别试过950度和1050度,但是压板放开后,材料就回弹了。各位大侠有何方法处理此问题,或是退火温度应该用多少,请赐教

网友:
钛合金板回弹是难点啊,我也是听大神讲的,不然舰艇就没难度了

网友:
压板得是“过压”的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