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螺旋线角度问题

楼主(2016-12-29):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个关于螺旋线的问题。现在有一个直径16米的圆柱形建筑,需要再上面做一个圆柱螺旋线样式的钢梯,现在知道了圆形建筑的直径,以及钢梯的宽度和钢梯的底部到顶部的垂直距离,请问根据已有的数据怎么求这个螺旋线的螺旋角,或者说能不能求出这个螺旋角,如果不能的话还需要什么数据么?

网友:
把圆柱形建筑展开螺旋线的螺旋角就很容易的算出来了。

网友:
每一步梯子高度有标准可查,有了每一步的高度,应该可求螺旋角了

网友:
总共几圈也需要

网友:
楼上说的你想几圈上去。

网友:
2楼对的。展开按平面按标准给出相关参数即可

网友A:
不是你想几圈就几圈,首先要保证上楼梯人不能碰头,再一个,每一层和每一层楼梯口的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想几圈就几圈,首先要保证上楼梯人不能碰头,再一个,每一层和每一层楼梯口的外置。

我以为是楼梯呢。直径16米。直接按普通楼梯放不就得了。

网友:
有两条螺旋线之间的距离,有直径,自己再测量一下建筑的高度,貌似应该可以计算的,和螺纹的原理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