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正交的直线模组在装配时如何保证较高的垂直度?

楼主(2016-12-29):
2个正交的直线模组在装配时如何保证较高的垂直度?

网友:
百分表找正后,再配销及紧固

网友:
有一个国家标准是关于机床安装精度保证以及检验的,按照那个标准做就行,再就是硬件本身的精度水平

网友(点评):
是的那资料上说得很齐全。你先照办后有问题再来社区讨论

网友:
做一个基准。

网友A:
三维图的这个结构,很有可能卡死,两根相同导轨尚且难以同步,何况一根导轨和一个线性模组,导轨改成滚轮应该会好一些
要垂直靠它们的连接件来定位。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在两个导轨的面上安装部件和另一个导轨一起直线滑动,没有过定位,卡死只可能是外侧的导轨与那两根导轨不平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维图的这个结构,很有可能卡死,两根相同导轨尚且难以同步,何况一根导轨和一个线性模组,导轨改成滚轮应 ...

设计有问题别找装配的错,呵呵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用途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单向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
清楚后对组装轴系精度要有要求:
1.Y轴模组与Y轴导轨的平行度要求(通过标准大理石进行打表);
2.X轴与Y轴正交要求(通过标准大理石进行打表);

网友:
首先应该确定需要保证垂直度是哪两个面,精度不高的话,打表使用定位销,可调节螺丝紧固

网友:
1,装配是肯定能保证你90°要求的,找两个基准面,大理石方尺对角打表都能打出来。
2,至于装完后动起来会不会变那就是你结构的事了。

网友C:
这种通过直线模组搭建起来的直角坐标机器人牵涉到以下几个位置精度
假设固定的模组为Y轴, 移动的模组为X轴.
1. Y轴与直线导轨的平行度. Y轴模组通过定位销与底板锁定, 装配时打表将直线导轨与其调平行.
2. X轴与Y轴的垂直度. 使用大理石三角尺, 将其一直角边平行于Y轴放置. 在X轴滑台上锁百分表. 将X滑台移动到初始位置. 然后移动Y轴, 确保大理石的直角边与Y轴平行, 然后大理石不动, 移动X轴模组, 用百分表打另一直角边, 调整X轴.
3. X轴与安装平台的平行度. 若平台刚性好的话, 直接用百分表安装在X轴滑台上打平面.

设计要点是在Y轴和Z轴的连接处, 要有两层调整机构.
调整完成后打销子固定

网友D:
中间板和下面Y轴用定位销,和X用定位槽或也用定位销定位也可以,一般精度足够,受加工精度影响比较大。

网友:
不会算  可以打开外国大公司 这种模组 模仿一下  看看对方样本 负载率  速度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有问题别找装配的错,呵呵

设计不好会给装配带来很大难度,两者不是孤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通过直线模组搭建起来的直角坐标机器人牵涉到以下几个位置精度
假设固定的模组为Y轴, 移动的模组为X轴 ...

调整方式一样,就是调整之后如何打定位销呢?

网友(点评):
现场配打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销定位

网友:
哇哦,这样设计不.....太.....好吧

网友:
自动化设备一一般用用这种结构但是这种结构一般考销钉定位

网友:
一般都是百分表拉吧。我以前做拉床都是这样做的。拉完紧固让后打定位销。

网友:
那个地方用导轨有些难调吧

网友:
有四方尺打两边平行90度精度尽可能高

网友:
模组装配者

网友:
这是模组龙门辅助轨单驱结构,方法就是用个四方尺,用表去打精度平行于四方尺,90度,现在就是在这行打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板和下面Y轴用定位销,和X用定位槽或也用定位销定位也可以,一般精度足够,受加工精度影响比较大。

不能用定位销会直接影响精度

网友(2017-07-07):
设计要想到可能出现的问题,装配只负责把正确的东西装起来,

网友(2019-01-16):
导轨哪有这么装的,你高度不够时,一般都是垫导轨底下,而不是滑块上面垫,你这样第一增加了移动负载,第二,滑块容易受倾翻力矩作用,卡死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E:
调整方式一样,就是调整之后如何打定位销呢?

一般的定位销都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打好的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对不上的事情出现 ,尺寸相差不大,原因可能是加工上的精度问题

网友(2020-06-24):
如果要求高,建议不要用主从式的结构设计,因为从动侧始终会滞后,惯性越大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