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加工中齿形如何同步

楼主(2016-12-29):
同一轴两端所用的链轮:齿形和键槽在加工过程中一般怎么保证是一致的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用涨套来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考虑用涨套来锁紧

那键槽怎么加工呢

网友B:
要是有个图纸什么的就好了,你是说链轮和键槽需要一次装夹就完成吗

网友:
难道一张图纸能加工出2样东西吗?

网友:
打两个或三个孔,插销子,线切割,不清楚的话查查链轮是如何检测的。

补充内容 (2017-1-2 19:11):
晕,回头看发现没说清楚,是做个工装,工装上打两个孔用来定位轮齿,不是直接打在链轮上。

网友:
键槽可以两个摞一起一起加工,一致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键槽怎么加工呢

我是觉得你想把键槽开在同样的位置,应该是想这个轴转动的时候,保证链条端头的位置一样。
如果是要达到我说的这种效果,你可以考虑采用涨套连接的方式,把这个链轮装在轴上,就不用开键槽,或者说只开一个链轮的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个图纸什么的就好了,你是说链轮和键槽需要一次装夹就完成吗

就是普通链轮 要求轴两端链轮齿形和键槽尽量一致

网友:
看一下轴向位置有没有,有的话,成对弄一段双排链条套上后再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C:
通孔键槽,一般用拉床加工。
可以两件同时拉加工,有专门对齿的工装。
当然,你设计这样链轮的时候,不要把链轮总长设计的奇门八类的(很长类型)。孔径小的链轮,两个链轮加起来总长不要大于50,大点孔径的不要大于100。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问问你们的链轮加工户,都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孔键槽,一般用拉床加工。
可以两件同时拉加工,有专门对齿的工装。
当然,你设计这样链轮的时候,不要 ...

谢谢哈

网友D:
谁告诉楼主这同轴的两个链轮一定是同样的参数。
或者反过来说,这两个链轮不是依同一个图纸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楼主这同轴的两个链轮一定是同样的参数。
或者反过来说,这两个链轮不是依同一个图纸加工吗

同一轴两个链轮单独加工的话 安装时链网会两端齿轮有错位吧

网友(2017-10-24):
在键槽加工时用对正工装加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