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玻璃

楼主(2016-12-29):
硬碰硬的较量, CNC加工玻璃制
老外使用雕刻机加工玻璃,加工出来的零件能用在什么地方?估计也就是当个装饰品吧,最后还用火倒个角,算是开了眼啦

楼主:
个人认为也有可能是有机玻璃

网友A:
亚克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板

最后用火烤倒角能不能烤化亚克力板?

网友B:
视频中的是有机玻璃,但实际CNC加工玻璃我也做过,精雕机主轴20000转,用带磨料的刀具加工,最小钻过1.5mm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中的是有机玻璃,但实际CNC加工玻璃我也做过,精雕机主轴20000转,用带磨料的刀具加工,最小钻过1.5mm ...

玻璃加工转速要高吧,最后倒角也使用火?

网友(点评):
倒角也是磨出来的,用火的工艺没见过

网友C:
手机盖板就是玻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盖板就是玻璃啊

盖板是直接成型的,不是cnc加工的

网友(点评):
需要磨边的...不然怎么有2.5D 3D呢......

网友:
5#正解,我们也做过,视频应该是有机玻璃(亚克力),那么大的屑

网友D(2017-10-10):
亚加力可以CNC加工,。。。电子厂的许多工装夹具就是用亚加力做的。火淡是能去凌边,但看上去没有用刀倒角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加力可以CNC加工,。。。电子厂的许多工装夹具就是用亚加力做的。火淡是能去凌边,但看上去没有用刀倒角 ...

亚克力材料确实可以使用CNC加工的

网友(点评):
ICT或灌录的小针床都可以用防静电的PMMA,最小用过0.9mm的钻头

网友E(2017-12-05):
手机屏的玻璃就是用CNC加工的,亚克力抛光也可以用火烤,折弯用热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屏的玻璃就是用CNC加工的,亚克力抛光也可以用火烤,折弯用热变型

cnc功能强大,工艺设计合理,什么样的产品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亚克力铣床都可以干了,还要啥C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板

如何能确定是亚克力板呢

网友F:
有机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机玻璃

差不多吧